质量流量计(转载分享)

楼主(2007-10-12):
目前广泛应用的流量计,无论是差压式、靶式、涡轮、电磁或容积等型式,从原理上看都足测量容积流量的。由于流体的容积大小受其温度、压力等参数的影响,当被测流体的温度、压力坐化时,应把所测量的容积流量换算成标准状态或某一约定状态下的相应值。但事实上当温度、压力频繁变动时,进行及时的换算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 因此,希望用质量流量计来测量质量流量。另外、在实际生产中,由于要对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对生产过程中各种物料混合比率进行测定、成本核算以及对生产过程进行自动调节等,也必须了解质量流量。随着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例如实现大型发电机组的全程自启停、对核电站气、液二相流的规定,以及对电厂热力经济性进行更准确的评价等,都使得质量流量测量技术日益重要:
容积流量Q和质量流量M之间的关系是
M=Q  (10-1)
或 M=A  (10-2)
式中  ----被测流体的密度,kg/m 3 ;
A----流体的流通截面(一般为管道的流通截面), m 2 ;
 ----流通截面A处的平均流速,m/s.
质量流量计分间接式〔推导式〕和直接式两类。根据式(10 -1)测量质量流量的仪表,必须先测量积流量再乘被测流体的密度,通过密度计和乘法器实现,这种仪表称为间接式质量流量计或推导式质量流量计。日前, 密度计由于结构和元件特性的限制,在高温、高压下尚不能运用.只能采用固定的密度数值乘容积流量。众所周知,介质密度随着压力、温度的变化而异,在变动工况下采用固定的密度值将带来较大的质量流量测量误差,故必须进行参数补偿,据此发展了温度、压力补偿式流量计。检测出被测流体的温度、压力,然后按一定的数学模型自动换算出相应的密度值, 得到密度值与容积流量值的乘积便可实现质量流量测量,故称为温度、压力补偿式质量流量计。温度、压力补偿式质量流量计是当前工业上普遍应用的一种推导式质量流量计的特殊形式。
直接检测与质量流量有关的量来反映质量流量大小的流量计称为直接式质量流量计。
研制直接式质量流量计, 目的在于使最后代表质量流量的输出信号与被测介质的压力、温度等参数无关,以解决当介质参数变化范围很大,其密度和温度、压力之间的关系不能看成线性,而采用温度、压力自动补偿方式又很困难和繁琐的问题。这也是在温度、压力自动补偿式质量流星计已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 还要开展直接式质量流量计研究的理由。
由于对直接式质量流量计需求的迫切性近几年才较强烈, 因此它正处于迅速开发阶段,虽已有多种类型,但由于受原理、结构、维修、寿命及价格等方面的限制,在以用工业中尚未广泛应用。本章重点讲述间接式质量流量计, 直接式质量流量计只作一般介绍。
第二节 直接式质量流量计
直接式质量流量汁,是由检测元件直接反映质量流量的仪表,目前巳利用不同原理开发出多种类型,如动量及动量矩式、惯性力式、科里奥利力式、差压式、振动式、热式等。每一种型式又有多种结构,例如差压式有: 乌格努斯质量流星计、振动皮托管质量流量计、粉体桥式质量流星计,流体涌出形质量流量计等.振动式有:悬臂振动及旋转振动型质量流量计、表面进行波型质量流量计等. 型式繁多难以一一叙述。现仅就常见的应用较多的型式进行简述,对有代表性的结构作重点介绍。
目前常见的直接式质量流量计有双涡轮质量流量计、动量矩式质量流量计、惯性力式质景流量计、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以及热式质量流量计等。
双涡轮质量流量计的结构原理是,两个由弹簧连接的涡轮,受流体本身的流动能量冲击而旋转,因两涡轮叶后螺旋倾角不同而造成力矩差,该力矩差由连接弹簧所平衡,并使两涡轮间形成扭角,扭角的大小与质量流量成比例,测量因扭角造成的信号时间差,可得质量流量。这种结构的优点是检测元件利用内能源工作, 不需外加能量,结构简单,但对弹性元件的性能要求较高 ,且需在设计上考虑消除流体受第一个涡轮扰动后对第二个涡轮的影响,以及在流体扰动影响下两个涡轮之间可能发生的扭曲振动。
动量矩式和惯性力式质量流量计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的原理制作的,从力学角度来说,质量是物体惯性的量度。物体受外力作用,运动状态发生变化,其变化量的大小与质量有关. 测量运动状态对时间的变化率; 即可测得质量流量,据此可以创造多种结构的质设流量计. 动量矩式质量流量汁是用流体动量矩的变化反映质量流量的. 其典型结构是在仪表壳内存一个主动轮和一个从动伦,分别装在短轴上,电动机以恒定角速度 W 驱动主动轮. 设流体的等效旋转半径为l W ,则流体的平均流速 W 。若流体的质量为m,则动量矩J=m W = Q 。由于从动轮被弹簧限制,不能旋转,所以测出弹簧的制动力短即可反映动量矩。此动量矩对时间的变化率  . 因 T系定值, 故测量 A 即可反映质量流量M= A 。而惯性方式质量流量计一般是利用被则流体流经以等速转功的可动测量管件时,得到一个附加加速度,从而可动管件管壁受到流体给的与加速度反方向的惯性力,此惯性力与质量流量成比例, 由测量惯性力或惯性力矩可测得质量流量。与双涡轮质量流量计相比较,动量矩和惯性力式质量流量计都需要外能源才能工作。达一类流量计目前发展较快和应用较广的是一种被称为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它是通过测量科里奥利力的变化来反映质量流量大小的。所谓科里奥利力是指,处于匀角速度转动参照系中的运动物体,对在转动参照系中的观察者看来,该物体除了要附加惯性离心力的作用外,还耍附加另外一种惯性力的作用才能利用牛顿第二定律来描述物体的运动状态,这种力就是科里奥利力,简称科氏力。例如以一个圆盘为转功参照系,若圆盘绕中心轴转动, 其角速度为 D ,设一物体由旋转中心沿圆盘半径以速度 S 相对于圆盘作匀速直线运动,则该物体除了受惯性离心力外,还受到科里奥利力的作用,科氏力的大小决定于圆盘的角速度 S 和物体的径向速度 g . 设科氏力以f c 表承,则其表达式为
 (10—3)
式中 m——运动物体的质量;
v ——物体在转动参照系中的运动速度;
w ——转动参照系的角速度。
如上所述,科里奥利力的存在是以径向速度 v 和转动角速度 w 同时存在为先决条件的,任一速度为零,都不会产生科里奥利力。
由式(10—3)可以看出,当转动角速度 v 一定时,科氏力f c 正比于物体的质量与速度之积m w ,这正是利用科里奥利力测量质量流量的最原始的理论依据。在流量测量中,使被则流体以某流速 w 流过以 q 角速度转动的可动管件,以达到 a 与 s 同时存在的条件, 此可动管件称之谓流量测量管。测量管可以用旋转方式或周期振动方式来实现所需的 w 值。当流体流过测量管时, 相当于流过角速度以一定周期变化方向的旋转式测量管, 同样会产生科氏效应,而在结构上相对比较简单。
为了求出科里奥利力与质量流量的关系式, 以振动式单U形管结构为例,如图10—1所示.测量管在电磁驱动系统驱动下以固有振动频率作周期性上下振功。当流体流过振动管时,流体被强制接受管子的垂直动量。以管子向上运功的振动半周期为例,设其角速度为 a ,则U形管流入侧受到的科里奥刊火为
 (10—4)
式巾 m——测量管中流体的质量,kg;
m ——被训流体沉迪,m/q
v ——测量管向上方运动的角速度, rad/s。

图10—1所示 振动式单u形流量测量管
质量流量的定义为单位时间流过通流截面的流体质量.即
M= (10--5)
式中 m——在时间t内流过测量管中流体的质量,kg;
t——流体流过测量管的时间。
对匀迎流体: (10—6)
式中 l——测量管长度,m;
将式(10--6)代入式(10—5),再代人式(10—4)得
f c =&nb

网友A:
美国SNNA集团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东海岸Delawar (特拉华州)的国际性集团公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流体控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业集团. 美国西纳所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CSA,UL,VDE,CE,ISO9001:2000等.SNNA作为世界流体控制领域的顶尖制造商之一,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多年来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机械制造,石油化工,船舶,冶金,电力,航天及国防,食品卫生,科研和计量等领域和行业.

美国西纳上海代表处
联系电话:021-54707077
传    真:021-54709593
地    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940号剑川工业园2号楼2层

以下是SNNA公司的产品系列表:
蝶阀
AS343系统金属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AS343 V系列真空专用蝶阀
SE17 系列高性能蝶阀
SE15 系列衬塑高性能蝶阀
SE90 系列中线对夹式衬胶蝶阀
SE66 系列管网用双向密封三偏心蝶阀
SE38 系列中线支耳式、法兰式衬胶蝶阀
SE208 系列脱硫专用蝶阀
调节阀
SV118 系列高性能单座调节阀
SV110 系列高性能套筒调节阀
SV112 系列多孔式套筒、多级降压、低噪音、防气蚀型调节阀
SV111 系列双座套筒调节阀
SV113 系列三通分流型、合流型调节阀
SV116 系列高压多级降压式角座阀
球阀
AR11 直通球阀
AR17 系列偏心角行程调节阀
AR18 系列高性能V型球阀
AR87 系列三通球阀
AR07 系列超低温球阀
AR53 系列夹套保温球阀
其它阀门系列
SNNA-CORRE 品牌全系列仪表阀
AS645 系列炼油专用滑阀
SGP 系列隔膜阀
SVV系列刀闸阀
SVH 系列自力式压力调节阀
SVL 系列自力式微差压调节阀
SVE 系列自力式温度调节阀
FNT 系列闸阀
EM 系列止回阀
电动执行机构
SQ 系列智能型多回转电动执行机构
AQ 系列智能型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AQM 系列智能型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S930 系列气缸式角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S980 系列弹簧薄膜型气动执行机构
S914 系列气缸式直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附件系列
SP900 系列电-气阀门定位器
SP600 系列气-气阀门定位器
SPV 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
SP565 系列限位开关
SVT 系列电磁阀
SOV 系列空气过滤减压器
S100 系列保位阀
流量计
3800 型电磁流量测量系统
6700 型涡街流量测量系统
7800 型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压力变送器
8051 系列压力、差压、液位变送器
2051 系列高精度压力变送器
2046 系列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