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铠装电缆

楼主(2007-10-12):
请问铠装电缆的铠装层是在电缆的哪一层 是在外护套的外面吗 也就是说是在最外面吗?谢谢了

网友A:
铠装电缆的铠装层是指加在内护套之上的金属材料(一般为钢带、钢丝等),通常电缆还要在铠装层上再加一层外护套(塑料或麻披)以放金属材料生锈。

网友B:
油浸的在最外面,聚乙烯铠装电缆在铠装层外再加一层外护套.

网友C:
二楼的YES

楼主:
多谢几位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