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压电网的接地方式

楼主(2007-10-12):
我国低压电网的接地方式
按我国《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DL/T499-2001)规定,低压电网的接地方式有三种:TT、TN-C和IT方式。其线路原理图如图1~图3所示:

图1 TT接地方式

图2 TN-C接地方式

图3 IT接地方式

从图1~3可以看出这三种接地方式有以下几个不同之处:

1、适用场合不同

    TT接地方式适用于农村低压电网中使用,这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接地方式。TN-C也是一种最常用的接地方式,适宜在城镇电网中使用。而IT接地方式比较少见,只用在对安全有特殊要求的电力系统中,也可用在不便停电的用电场合。

2、配电变压器中性线N接地的方式不同

    在TT和TN-C接地方式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线N直接接地,而IT接地方式中,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N不接地或经过一个高阻抗接地。

3、配电变压器中性线N接地次数不同(TT和TN-C方式)

    TT系统中,仅允许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N接地,在中性线的其它地方(如用户端)不允许再重复接地。TN-C接地系统中,除了要求配电变压器的中性线接地外,在中性线的其它地方也要重复接地,并尽可能均匀地分布接地点。

4、用电设备外壳保护接线方式不同

    在TT接地方式中,用电设备的外壳直接接地(在三相四线制中,用电设备的外壳还应该接中性线),并且应该接在电气上与电力系统的接地点无直接关联的接地极上,称作“保护接地”,用PEE或PEN表示。

    在TN-C接地方式中,用电设备的外壳直接接中性线,称作“保护线”,用PE表示

    在IT接地方式中,用电设备的外壳和TT方式一样,也直接接地,称为“保护接地”,也用PEE表示。

5、供电线路不同

TT接地方式时,供电线路既可以是三相四线制,也可以是三相三线制。而TN-C接地方式只能是三相四线制,IT方式只能是三相三线制。

6、相线对地的绝缘水平不同

    在TT和TN-C接地方式中,相线对地的绝缘水平较低(相对于IT方式来说),但要注意:中性线应具有与相线同等的绝缘水平。IT接地方式时,要求相线对地的绝缘水平要高(正常运行时,各相泄漏电流的有效值不应大于30mA)。

    除了以上6点不同外,三种接地方式还各自有一些注意事项表述如下:

1、TT和TN-C接地系统中,中性线决不可单独断开,否则可能出现用户相电压超过额定值而烧毁用电设备的事故,为此有以下两个规定:

★ 为防止较大的机械力拉断中性线,要求中性有一定的截面积。当中性线与相所用材料相同时,就符合下表的规定:

★    中性线不可单独装开关,不允许安装熔断器。

★    采用这两种接地方式时,必须在用户端安装漏电保护器。

2、IT接地方式不允许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中性线供用户做为零线来提供单相220V的电源。

3、在IT接地方式中,要求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和各出线回路终端的相线均应安装高压击穿熔断器,这一点也是和另两种接地方式的不同之处。

网友A:
我看不到图片,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三相中心点不接地系统中采用保护接地。
三相四线中心点接地系统中采用保护接零
在三相四线制中,把零线的作用分开,一根是工作零线N,一根是保护零线PE,这样的接线方式称为三相五线制供电方式。
 在一种系统中,不能同时采用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两种方式;就是说如果采用了保护接地,就不能再采用保护接零.如果同时采用这两种方式,一旦有设备相线碰触外壳,人就有触电危险.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零线与地线是合二为一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PEN线,此种系统适用于有大量三相设备而单相设备较少的场合.

网友B:
2000兄可以啊,蛮专业的吗.

网友C:
温习一下。

网友D:
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很多小区低压供电都是5线阿,以上的很少见,好像未来也会取代其他的供电方式,至少城市供电会。

网友E(2007-11-19):
请问朋友
怎样进
行PLC编程。是欧母龙的。60点的

网友F:
  “TT接地方式适用于农村低压电网中使用”

1、这句话是错误的;
2、“TT系统”对我国供电线电压380V的系统属不安全系统,因为保护接地不能把漏电设备的外壳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以内;
3、日本采用TT系统接地方式,因日本供电线电压220V的系统属安全系统;

网友F:
  “IT接地方式比较少见”

1、IT、TN是我国的低压供电的两种基本方式;
2、IT适用供电范围小而集中的系统,单相触电事故少是它的特点;
3、TN适用供电范围大而不集中的系统,大、中城市广泛采用的供电方式;

网友G:
TT糸统应该是属于小电流接地糸统,低压供电中很少用。一般用在110KV以下的供电糸统中。

网友F:
  “TT接地方式时,供电线路既可以是三相四线制,也可以是三相三线制。而TN-C接地方式只能是三相四线制,IT方式只能是三相三线制。”

1、低压供电方式三相四线制,与系统接地方式无关,与保护方式无关,都适用;
2、其中TN有TN-C(四线)、TN-S(五线)、TN-C-S三种方式,主要适用漏电保护;

网友F:
 “TT糸统应该是属于小电流接地糸统,低压供电中很少用。一般用在110KV以下的供电糸统中。”

1、这个说法也不对;
2、TT糸统是对低压供电而言的,与高压系统配电、输电无关;

网友H:
建筑工程供电使用的基本供电系统有三相三线制三相四线制等,但这些名词术语内涵不是十分严格。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此作了统一规定,称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内容就是对各种供电系统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TN系统(分为TN-S、TN-C、TN-C-S三种)

TT系统

IT系统
型式代号说明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端与地的关系
T(法文Terre)-电源端有一点直接接地;
I(法文Isoland)-电源端所有带电部分不接地或有一点通过阻抗接地。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地的关系
T(法文Terre)-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直接接地,此接地点在电气上独立于电源端的接地点;
N(法文 Neutre)-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源端接地点有直接电气连接。
短横线后的字母用来表示中性导体与保护导体的组合情况
S(法文Separateur)-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分开的;
C(法文Combinaison)-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是合一的
TN-S系统

网友I:
还可以,最好不要粘贴,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