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关于伺服电机的脉冲计算

楼主(2007-10-12):
请教:ASDA伺服如何来计算脉冲呀?步进可以通过步进角,算出一周脉冲数,伺服如何处理啊?谁有这方面资料的讲解,谢谢大家!!!EMAIL:lnjp008@163.COM

网友A:
线数乘以倍率

网友B: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电机上有线数
倍率一般是4
2000线电机一圈就是8000脉冲

网友C:
电子齿轮比,知道吗,

网友C:
如果你在电子齿轮比里设的参数是一个脉冲的单位是mm,你发一个脉冲就移动一个mm,知道吧

网友D:
能说一下电子齿轮的详细定义吗

网友C:
在资料库里找,在运动控制资料库找就可以,哪个牌子的都可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C:
5. 求出电子齿轮比。(b/a)
将电机轴和负载轴的减速比设为(n/m)
(电机旋转m 圈时,负载轴旋转n 圈的情况下)
电子齿轮比b/a=

网友A:
电子齿轮比就像一个减速机
两边的齿轮数的比值就像减速机的传动比
单位为毫米时一般不会是一个脉冲/毫米
一般都是10000脉冲/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