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楼主(2007-10-12):
我想通过RS-232C转RS-485转换器连接变频器,但是这个转换器上只有485+,485-,GND,5V四个接线端子,我现在将变频器上的SDA和RDA短接再接上485+,SDB和RDB短接,再接上485-,不知道这种接线方法是否正确,请高手请教!我的变频器是三菱FR-E540-CH-.75KW的~

网友A:
应该使用带光电隔离的有外置电源的232转485转换器,PLC和电脑应该用422方式连接,采用全双工通讯。我公司专业生产串口转换器深圳厂价提供给客户。61305608@163.com

网友B:
可以,单对子接线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