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关于空调铝翅片

楼主(2007-10-12):
请教有那位知道蒸发器上的青水铝翅片和普通的翅片有什么不同?它的价位有什么多大的差距?

网友A:
青水铝翅片,上面有涂层,防腐的,普通的一般坏的快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什么青水不青水,只知道翅片管有两种:一种是饶制的,一种是轧制的,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C:
比较价格吧,一分钱一分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