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帮忙解释电磁流量计这样的现象

楼主(2007-10-12):
我单位用了一部分KROHNE的电磁流量计,今天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表头有读数,且是正常的,但电流输出却是3.5MA,造成DCS没有读数,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该怎样去解决.

网友A:
就是说二次输出有问题。换个板子了。

网友B:
我同意"党项后裔"的部分说法,你可以单独检测KROHNE的电磁流量计的输出部分和采集板的采集部分以确定是谁出问题.

网友C:
较一下零点

网友D:
这种情况说明传感器部分是正常的,变送部分出了问题,同意更换板子的处理方法,我想也只有这一个可行的办法了,呵呵。

网友E:
继续等高手来答案

网友F:
同意eraqy观点
断开流量计二次表输出线,用电流表检测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问题不在流量计上,如不正常问题在二次表电流输出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