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动力电缆的电缆沟一般尺寸是多少?

楼主(2007-10-12):
各位高手.我现在的动力电缆走电缆沟,不知道挖缆沟一般宽和深在多少适宜?请各位教我,谢谢!

网友A:
原来有一定的规范,但主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B:
电缆敷设深度0.7米.

网友C:
0.5*0.8宽*深

网友D:
要根据你电缆的多少,这个可以查相关手册,有明确规定,走电缆沟的话应该还有桥架

网友E:
7.3.3 电缆在电缆沟或隧道内敷设

     7.3.3.1 当电缆与地下管网交叉不多,地下水位较低,且无高温介质和熔化金属液体流入可能的地区,同一路径的电缆根数为18根及以下时,宜采用电缆沟敷设。多于18根时,宜采用电缆隧道敷设。

     7.3.3.2 电力电缆沟或电缆隧道内敷设时,其水平净距为35mm,但不应小于电缆外径。

     7.3.3.3 电缆在电缆沟和电缆遂道内敷设时,其支架层间垂直距离和通道宽度不应小于表7.3.3.3所列数值。

     7.3.3.4 电缆在电缆沟或电缆遂道内敷设时,支架间或固定点间的距离不应大于表7.3.3.4所列数值。

     7.3.3.5 电缆支架的长度,在电缆沟内不宜大于0.35m;在隧道内不宜大于0.50m在盐雾地区或化学气体腐蚀地区,电缆支架应涂防腐漆或采用铸铁支架。

     7.3.3.6 电缆沟和电缆隧道应采取防水措施,其底部应做坡度不小于0.5%的排水沟。积水可起直接接入排水管道或经集水坑用泵排出。

     7.3.3.7 在支架上敷设电缆时,电力电缆应放在控制电缆的上层。但1KV以下的电力电缆可并列敷设。

       当两侧均有支架时,1KV以下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宜与1KV以上的电力电缆分别敷设于不同侧支架上。

     7.3.3.8 电缆沟在进入建筑物处应设防火墙。电缆隧道进入建筑物处,以及在变电所围墙处,应设带门的防火墙。此门应采用非燃烧材料或难燃烧材料制作,并应装锁。

     7.3.3.9 隧道内采用电缆桥、托盘敷设时,应符合本规范第9.11节的有关规定。并应每隔50m安装 一个防火密闭隔门,桥架、托盘通过防火的密闭隔门或可燃性的隔板墙时,通过段的电缆应作防火处理。

     7.3.3.10 电缆沟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盖板,每块盖板的重量不宜超过50kg。

     7.3.3.11 电缆隧道的净高不应低于1.90m,有困难时局部地段可适当降低。

       隧道内应采取通风措施,一般为自然通风。

     7.3.3.12 电缆隧道长度大于7m时,两端应设出口(包括入孔),两个出口间的距离超过75m时,尚应增加出口。人孔井的直径不应小于0.70m。

     7.3.3.13 电缆遂道内应有照明,其电压不应超过36V,否则应采取安全措施。

     7.3.3.14 其他管线不得横穿电缆隧道。电缆隧道和其他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