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请进

楼主(2007-10-12):
我们用205做测试,就是没有扩展其他轴的,现在仅仅是利用它的基本配置,就是一根基本轴,请问这个基本轴应该是物理上的轴0吧??
我程序如下:
BASE(0)
ATYPE=0 这要设成啥呢??设成了1也没现象,啥都设也没现象
MICROSTEP=OFF
UNITS=2048*8*15/(PI*90.2)
SPEED=10000000
ACCEL=SPEED
DECEL=SPEED
FORWARD
运行上面的程序,然后用示波器观察205上的OC输出STEP0或是step0+ step0-引脚信号,但啥都没有输出!这是为何呢??请帮忙!
还有个关于MICROSTEP的问题,文档里说就是将其当设为on时,脉冲输出最高也只能达到500Khz,但买205时,它的性能说明是脉冲输出最高能达到2M啊??
另一个问题,编程时TYPE是否要设置啊??

网友A:
 我们用205做测试,就是没有扩展其他轴的,现在仅仅是利用它的基本配置,就是一根基本轴,请问这个基本轴应该是物理上的轴0吧??
是的.
如果你买的P151,ATYPE=1是缺省值;如果你买的是P156,ATYPE=2是缺省值.
你买的应该是EURO205X,当MICROSTEP=OFF时,是(STEP/DIR)脉冲加方向模式 (C15,C16 联集电极开路驱动器)或STEP+,STEP-,PULS+PULS-(C26,C27,B26,B27联差分输入驱动器)
当MICROSTEP=ON,是差分脉冲输出(A+,A-,B+,B-)模式(C26,C27,B26,B27联差分输入驱动器)
EURO205X最大脉冲输出频率是2MHZ. 500KHz是老产品EURO205的特性.
SPEED的单位是UNITS/S;ACCEL是UNITS/S^2
一般可设ACCEL>SPEED,例如SPEED=1UNITS/S,ACCEL=10UNITS/S^2,DECEL=10UNITS/S^2
BASE(0)
ATYPE=1
MICROSTEP=OFF
UNITS=2048*8*15/(PI*90.2)
SPEED=1
ACCEL=10
DECEL=10
FORWARD
你重新接好线再试一下.最好把驱动器的零伏电压和EURO205x的0V(C13)接到一起(共地).

楼主:
谢谢!
1.问题:上面的:“驱动器的零伏电压和EURO205x的0V(C13)接到一起(共地).”中的“驱动器的零伏电压"是指哪个啊?是控制器的工作电压的地吗??
2.我们买205的同时还买了对应的外部接口板MPC06-TEST;但从上面我没找到205对应的OP8~15这几个数字输出口啊?
3.我重新接了线,然后运行上面的程序,的确在STEP+,STEP-,看到了信号,是方波,但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方波,而且毛刺偏多!同时测OC输出(C15,C16 联集电极开路驱动器引脚,却测不到方波输出,只是一些类似于三角波同时还夹杂了方波形式的波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我将MICROSTEP=on的时候,oc电路照样有信号输出.请帮忙!
4.就是对于oc们脉冲输出引脚中有个ENABLE信号,请问这个信号是作何用的呢???
请指点

网友B:
1.问题:上面的:“驱动器的零伏电压和EURO205x的0V(C13)接到一起(共地).”中的“驱动器的零伏电压"是指哪个啊?是控制器的工作电压的地吗??
答:驱动器0v是指的你用的伺服马达驱动器或步进电机驱动器的0v。

2.我们买205的同时还买了对应的外部接口板MPC06-TEST;但从上面我没找到205对应的OP8~15这几个数字输出口啊?
答:请咨询这家Trio产品代理的工程师,因为Trio公司没有提供Euro205x对应的外围接口板,这些接口板是Trio公司代理自己设计制做的。

3.我重新接了线,然后运行上面的程序,的确在STEP+,STEP-,看到了信号,是方波,但是一个很不稳定的方波,而且毛刺偏多!同时测OC输出(C15,C16 联集电极开路驱动器引脚,却测不到方波输出,只是一些类似于三角波同时还夹杂了方波形式的波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并且我将MICROSTEP=on的时候,oc电路照样有信号输出.请帮忙!
答:前面的程序举例中,请在最后加上一句wdog=on,这个意思是将驱动器使能,只有这样才会有信号输出。另外,用示波器检测STEP+,STEP-时看到的毛刺是没有能量的干扰信号,对控制根本不会产生影响。集电极开路连接驱动器引脚,请仔细阅读Trio手册第二章中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图,与驱动器连接时需要串接电源,否则只有一个三极管的导通关断,何来信号的输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