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步进程序

楼主(2007-10-12):
    任何一个顺序控制过程都可以分解成若干步骤,每一步就是一个状态,所以,顺序控制的动作流程图也称为状态流程图.他是用状态来描述控制过程的.
    一个完整的状态流程图中应该包括:
    (1)该状态的控制元件.
    (2)该状态所驱动的负载,他可以是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定时器T和计数器C等.
    (3)向下一个状态转移的条件,他可以是单个常开触点或常闭触点,也可以是各类继电器触点的逻辑组合.
    (4)明确的转移方向.
    步进指令有两条:STL指令和RET指令.
    (1)STL指令又称为"步进接点指令".其功能是将步进接点接到左母线.STL指令的操作对象是状态继电器S,步进接点只有常开触点,没有常闭触点.
    (2)RET指令又称为"步进返回"指令.其功能是临时母线返回到原来左母线的位置.RET指令没有操作对象.
    再每条步进指令后面,不必都加一条RET指令,只需在一系列步进指令的最后接一条RET指令,但必须要有RET指令.
    使用步进指令应注意以下几点:
    (1)步进接点与左母线相连时具有主控和跳转作用.
    (2)状态继电器S0-S899只有在使用SET指令后才具有步进控制功能,提供步进接点.同时,状态继电器还可以提供普通的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
    (3)状态继电器也可以作为普通的辅助继电器使用,且功能与辅助继电器完全相同,但这时其不提供步进接点.
    (4)在状态转移过程中,会在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内出现两个状态同时动作的可能,因此,在两个状态中不允许同时动作的负载之间必须有连锁措施.
    (5)状态继电器使用时,可按编号顺序使用,也可以任意选择使用,但不允许重复使用.
    (6)步进触点之后的电路块中不允许使用主控MC/MCR指令.
    (7)采用步进指令编程时,一般需要下面几个步骤:
     1)分配输入输出点数,画出PLC的接线图,列出输入和输出点的分配表.
     2)根据控制要求或加工工艺要求,画出顺序控制的状态流程图.
     3)根据状态流程图画出相应的梯形图.
     4)根据梯形图写出对应的指令语句表.
     5)用编程器输入程序.
     6)调试程序.

网友A:
你只是说的三菱的,其它牌子的各不相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