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常见异响简析

楼主(2007-10-12):
 运转中连续而轻微的噪声属正常,如噪声过大或夹杂有金属的敲击声,摩擦声等其他声音,则表明不正常.主要是由于机件的磨损,变形,断裂,松动,腐蚀等致使在运转中碰撞,摩擦,冲击或振动所引起的.
    机械系统,液压系统,电器系统都有可能产生噪声
    机械系统常见的异响,如主轴,传动轴,齿轮,连轴器,电机转子,砂轮,卡盘,在转动中如有某一零件松动或转动不平衡都可能发出异响.滚动轴承是最容易产生异响的,面接触的零件,如齿轮副,丝杠螺母副等间隙过小或缺油,作相对运动时也会产生异响
    液压系统油泵吸油不畅、吸入空气、油质变差、以及自身老化、拖动电机故障都会引起噪声, 但由于液压脉动和共振的缘故,往往有和谐而有节奏的轻微声音,属正常声.但如果声音很大,十分刺耳,就说明有异常,压力波动引起的异响是液压系统最常见的异响,如油泵吸油时混入空气会产生压力波动,激发出高频噪声,液压元件出了故障也会产生异响,如电磁阀异常—阀芯动作不到位、线圈老化、弹簧异常、内泄过大、电磁阀存在共振点、电路问题造成电磁阀控制失常.另外油缸内泄、油箱设计不好,也可能造成液压系统噪音过大.
    电器系统的异响主要是电磁声,正常情况是稳定的,如果电磁声变成低沉的翁翁声就说明电机有了故障(缺相).气隙不均匀引起定转子相擦(扫膛),会产生牛喘气式的"翁翁声",铁心松动会产生"哒哒"或"吱吱"的刮削声等.

网友A:
不错!楼主的经验,没有长时间的经历就不会有此经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