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对不对?

楼主(2007-10-12):
我有伺服方面的项目要做,问题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带动一转盘转动,工位到时转630度后又回原点,等下一工位到来.就这么简单.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用一个接近开关定原点,然后在PLC发相应的脉冲给伺服驱动器.发完之后,接着发反方向的等数量的脉冲,但是问题是会不会准确的回到原点呢?这点我不大清楚,希望能得到师傅们指点,这种方法可行吗?什么方法可以改进,或者其它方法还更好?

网友A:
肯定不会,很多传感器的特性都是打开和关断不在同一位置,需要补偿一段的

网友B:
方法是可行的。不过,建议反向时,还是用接近开关来定位,而不是单靠脉冲数来保证回到原点。

楼主:
谢谢,师傅们指点.我想问下刘师傅,这种情况怎样再用接进开关再定位,我用了一个了,返回时可能转了两圈了.到底怎样去确定呢?

网友A:
在某个范围内检测到的信号才有效,其他时候不管就是

网友C:
你既然有了接近开关,就没问题了。首先你可以先发出脉冲旋转630度的脉冲,回原点的时候,按照原来的脉冲数回来的话,一开始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会有累积误差,肯定会有位置偏差,而且你的接近开关没有起到作用。你可以回来的时候,在接近原点的地方,在一定角度范围内允许这个信号有效,让伺服挺下来。比如,在转盘回原点600~660度的范围内检测这个信号,检测到这个信号停止就行了,当然,如果速度快的时候,在检测信号范围内必须先减速到低速

网友B:
"回原点的时候,按照原来的脉冲数回来的话,一开始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会有累积误差,肯定会有位置偏差,"
原则上是不会有误差,但是经常会因为信号干扰而产生误差。干扰这东西,基本上是靠经验解决,所以,有时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当然,如果速度快的时候,在检测信号范围内必须先减速到低速”
这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D:
那么机床不是来回在走吗  是不是每个轴每次都要回原点.

网友C:
“原则上是不会有误差,但是经常会因为信号干扰而产生误差。干扰这东西,基本上是靠经验解决,所以,有时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中间有减速机构、传动轮齿轮之类的,肯定会有机械误差,除非整个转盘直接装在伺服电机的轴上。

网友E:
机械误差肯定会有,关键是总体误差会不会出现累计。

网友F:
选用2个接近开关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非常感谢刘师傅.

网友C:
波恩说得也对,总体误差会不会累计是不一定的,我没有考虑到这个,只考虑到了单方向的运动。不过既然不确定,那么可靠的做法就是回来的时候用接近开关定位。

网友G:
感觉这个设备,用绝对值编码器来做应该容易,效果也应该好吧。
根据你要求的角度精度来选择编码器的线数。
原点还固定。当然,成本高了点。

网友C:
呵呵,他的伺服系统本身就应该有编码器了,没必要再增加了吧,只管发脉冲就可以了,不用再处理其它信号

网友G:
“呵呵,他的伺服系统本身就应该有编码器了,没必要再增加了吧,只管发脉冲就可以了,不用再处理其它信号”

这个我清楚,外加编码器是为了构成全闭环,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