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带钢生产概序3

楼主(2007-10-12):
第三节  冷轧带钢的生产特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汽车,仪器仪表、无线电,国防及航空航天工业等尖端技术对带钢的品种、规格,性能和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热轧带钢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各行各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轧制机械设备和工艺过程的不断完善中,冷轧带钢的生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使其在轧钢生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当需要生产厚度减小到一定尺寸的薄带钢时,大多数都采用冷轧方式。因为冷轧的采用为提高带钢表面质量、改善力学性能和获得精确的尺寸偏差提供了保证,所以现代国外的带钢,大多是热轧后又进行冷轧。美国直接使用的带钢,几乎都是冷轧交货的。

冷轧按其特征来说,与热轧有着严格的区别。冷轧可以获得远较热轧所能生产厚度小得多的产品。尽管在热轧时,带钢的塑性变形较好、变形抗力低及具有生产率高等优点,但从一定的厚度(通常为1.8~2.5mm范围内),继续减缩带钢的厚度,以达到所要求的成品厚度,热轧方式是难以完成的。因为热轧过程中,随着带钢厚度变薄,带钢温度迅速降低,特别是对于截面小的窄带钢,头尾温度差别很大。带钢在热轧过程中的这种温降,以及由于冷却的差异而引起的温度不均匀分布,使热轧的温度不易控制,带钢的塑性变形不易均匀,尤其是在轧制厚度小而长度大的带钢时,这个问题更显得格外突出。

冷轧生产方式,解决了上述缺陷。就是说它不存在热轧带钢生产中所特有的温降与温度不均的问题,因而可以保证产品获得厚度甚小(可达0.001mm),长度很大的带钢。

冷轧配以正确的热处理,就能够制造出依带钢的用途而决定的具有最好性能的产品。诸如生产深冲压用的带钢以及其它软状态带钢。这种状态的带钢,往往具有高的延伸性,低的强度或硬度,以保证深冲的需要。

冷轧时,由于产生“加工硬化”效应,显著地改变了带钢的学力性能。因此借助冷轧时带钢“加工硬化”的作用,用选择冷轧时的压下量和选择热处理制度的方法,可以比较容易地在很大范围内调整带钢的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诸如冷硬状态、特硬状态、软状态、半软状态、半硬状态等各种状态的产品,这是热轧所不能达到的。

虽说热轧后带钢的力学性能,在某种条件下能近似冷轧退火后的力学性能,但这种力学性能既不同于完全冷轧后的,也不同于完全退火后的力学性能。其抗拉强度往往低于完全冷轧而高于完全退火的,其延伸性也低于完全退火而高于完全冷轧的。问题最大的是,热轧后带钢的力学性能波动很大,一般是难以控制的。热轧的产品,实际上不能满足各部门所要求的各种力学性能,特别是特硬和特软产品的力学性能。

此外,冷轧完全可以保证带钢的精确尺寸和相当均匀的性能,获得比热轧所能保证的厚度和宽度偏差精确得多的产品,这对于生产某些产品是完全必要的。

热轧产品允许的尺寸偏差,远较冷轧产品大,这是由于热轧不能得到精确的厚度与宽度尺寸。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使用了变形量要求较大的热轧机设备,不可能给予所轧制的带钢以精确的厚度;另一方面,由于在高温下带钢本身及轧辊的弹性限度都大大地被降低,因而也就不可能保证产品的精确的尺寸偏差。

 表面状态是一般带钢重要的要求之一,因为带钢的表面质量将直接影响带钢的使用性能。

 目前的热轧工艺水平尚不能保证带钢表面免于氧化,以及由于氧化铁皮而带来的表面质量不良,因此它不适于生产表面光洁度要求较高的带钢。然而,由于带钢的冷轧往往是在室温下进行,其表面不产生氧化铁皮,因此能保证产品获得较高的表面光洁度(通常达Rz=3.2~0.8μm)。由于冷轧后的带钢表面良好,不存在热轧带钢常出现的麻点、氧化铁皮压入、粘结等缺陷,故在许多情况下,不需再继续进行加工就能直接使用。

可见,采用冷轧方法生产带钢优点是很多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  能得到热轧方法很难得到的极薄带钢(薄达0.001mm);

②  能使产品具有很高且范围很广的力学性能及工艺性能;

③  能保证获得高精度尺寸、厚度偏差小、沿带钢的宽度及长度方面的厚度均匀,板形良好、表面光洁的各种带钢;

④  成本低、收效率高;

⑤  轧制速度快,具有很高的生产率。

在冷轧的生产过程中,根据目的不同,通常将轧制分为粗轧、中轧和精轧。粗轧和中轧有些厂家统称之为粗轧。其主要任务在于减缩带钢的厚度,并使带钢在加工过程中承受适当的压力作用,以保持其良好的工艺性能,为精轧提供质量符合要求的精轧坯料。

一般粗轧与中轧要求有较大的压下率,较高的轧制速度,以获得较大的生产率。但其最大的总压下率,主要是由带钢本身塑性决定的,同时也受到轧制设备能力的限制。因此拟定粗轧,中轧工艺制度时,往往根据综合性能、设备能力及充分利用轧制带钢的塑性,并考虑“加工硬化”的影响,适当分配道次压下率,尽可能减少中间退火次数,以达到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耗和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由于粗轧、中轧时所产生的“加工硬化”只是间接地影响到成品的力学性能,而不能直接控制成品的最后性能,因此在整个轧制过程中,粗轧和中轧在经济上的要求,要重于质量控制的要求。

精轧是冷轧的最后工序,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一环。精轧的目的,主要在于控制成品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控制成品的精确厚度和良好的板形以获得高质量性能和表面状态的成品。

精轧与粗轧、中轧虽然同属于冷轧,但在生产技术要求上有很大的区别。为了能精确地控制成品的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尺寸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在精轧过程中对精轧坯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精轧前的带钢,必须获得充分退火,以达到完全再结晶的状态。为了获得充分的退火,退火前的最后一次中轧必须有足够的变形量。精轧时所采取的道次下率必须适当,这就是必须根据成品的各项有关质量的技术要求,精确选定总的压下率及分配道次压下率。

为了能够精确地控制带钢厚度,必须尽量避免轧机各部件的弹性变形,特别是要避免轧辊的弹性变形。

在实际生产中,粗轧、中轧与精轧的设备,往往是分开的,但没有严格的划分。因为对于一些力学性能、尺寸偏差和表面状态要求不十分严格的产品,往往在中轧设备上即可生产出成品。但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特别是厚度较薄的产品,应当有中轧、精轧设备之分,亦即必须进行精轧。

必须指出,冷轧的这种分工及其产品特点之所以较之热轧方式生产的产品有许多优点,乃与如下的冷轧工艺特点是分不开的:

①  带钢在冷状态下轧制时,由于带钢加工硬化,则必须经过中间退火使之重新软化,并恢复塑性,以便继续轧制;

②  带钢坯在轧制前必须清除表面氧化铁皮,从而保证了带钢表面光洁度,并减少了轧辊的磨损;

③  采用张力轧制,保证了带钢的良好板形,控制了带钢厚度偏差,并减小轧制压力,有利于轧制薄规格产品。

④  采用工艺冷却和润滑,便于控制轧辊与带钢的温度,减少轧辊与带钢间的摩擦并降低轧制压力,有利于板形控制并防止了带钢的粘辊。

网友A(2007-12-18):
好文章,我要顶起来。我是做轧机电气控制系统的,欢迎交流QQ:70990727

网友B(2008-03-11):
好,好文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