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绘制电气原理图的技巧

楼主(2007-10-12):
本人在绘制电气原理图的时候总感觉好困难,它们的逻辑关系好难处理.大家交流交流.我看过一些书籍说用什么0和1的逻辑关系不相混来处理,但我个人感觉还是不好分,不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关键是理解,无他

网友B:
开始是困难的,多练就好了.

网友C:
多动动手就不难了

网友D:
开始是困难的,多练就好了

网友E:
先列出逻辑关系的真值表

楼主:
但是真值表的逻辑关系不处理,尤其是它们的等式不好列?

网友F:
万事开头难。多多学习,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网友G:
逻辑关系的真值表

网友H:
复习一下直值表、格雷码、卡诺图,好么?哪位图文并茂一下,忘记了

网友I:
记得有一本"怎样看电气工程图"就是用真值表的办法来看电气图,就是你说的0和1的与或非,看复杂电路确实很简单.

网友J(2010-11-10):
查如何绘制电器原理图

网友K:
其实主要是个逻辑思维的问题,在头脑里面要理清楚。

网友L:
用真值表作做的电路简洁有效,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真值表作出的图纸,互锁连动关系不容易叫人一看就明白,比较复杂。
一般电路的设计建议使用合并插补法。
比如设计一个互锁电路,先绘制两个启动电路,然后合并重复的功能,合并一个停止按钮,合并一个热继电器,然后插入两个互锁触点。这样就成了。这里举的是简单例子,对于初学设计的朋友是很好的办法,入门容易,逻辑性很强。缺点是使用器件可能要多,逻辑上显得罗嗦。但是在PLC大量使用的今天,这个缺点越来越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