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7-10-12):
一台37KW三相异步电机,角接,开机时一相线圈烧毁,兆欧表测其中两相短路,接触器一相触头烧光,我分析是缺相烧的,但别人有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是缺相烧的不应该把接触器烧的那么严重。
请各位高手帮忙进行具体分析。

网友A:
1、搂主的看法是对的,缺相烧的!
2、为什么缺相?则么缺的相?接触器一相触头烧光的原因!
3、接触器一相触头烧光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个接触器的这一相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
4、作为电工应每天检查,应该早点发现该接触器触头发热,早点处理就不会烧电机!

网友B:
电动机的保护不完善,才会烧电机,装设综合保护器,就稳定多了.

楼主:
我分析是:缺相---烧电机---烧接触器。

网友C:
熔断器或断路器瞬间过流保护不灵敏

楼主:
也就是说烧毁的那一相接触器就是引起缺相的那一相,接触不良。

网友A:
我分析是: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缺相---烧电机---烧接触器。

网友D:
楼主的看法是对的,应该是缺相烧的
二楼的看法有些偏见,导致缺相的原因有很多,就楼主的情况,不应该是检查不到位造成的,刚开机时就烧线圈,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负载太大,三个熔断器电气特性不一致导致的缺相,我曾碰到过这种现象。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0-12 23:09:00 发表的内容:
  我分析是:接触器一相接触不良---缺相---烧电机---烧接触器。
--------------------------------------------------------------------------------------------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刘国强;1

网友E:
4、作为电工应每天检查,应该早点发现该接触器触头发热,早点处理就不会烧电机!
shide!检查那些内容泥?首先是断路器,热继电器整定值,最好根据实际负载调整更加适合负载大小及特性。其次制定停车检查周期,清灰紧固线缆,观察各接头处颜色,开盖察看接触器锄头,检查有无歪斜。运行中注意检查各桩头颜色,有异常的地方,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红外线测量温度帮助判断。电机是及其耐用的,希望大家讨论如何用好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