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7-10-12):
特请求步进电机的控制方式.最好是简捷好用方便.

网友A:
用通用型的控制器比较简单,脉冲频率、电机行程、运转方向随意改变,按键编程,手动自动;控制卡就要插在计算机PCI槽里,看您怎么方便,我们这里都有,全系列的电机和驱动器,欢迎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