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指令怎么用那几个参数怎么设

楼主(2007-10-12):
我用到PID 控制总是遇到PID 控制的频率不输出
请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A:
你用哪种plc啊?
话都说不清楚

网友B:
问的糊涂,答的着急!

网友:
我用的是和利时的PLC,就是让PID输出的条件都有可是就是不输出啊

网友(2008-04-09):
怎么也没人给帮忙啊,着急啊

网友:
问题太笼统,不知从何处下手回答

网友C:
bu hui

mei you yong guo PID

网友D(2008-05-26):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PID指令,如果你控制的频率不输出。你先看下PID功能块的使能端是否使能

再看PID功能块的输出Y是否有数值输出,Y是一个REAL型的变量,如果要转换成控制频率的模拟量输出,还需把REAL型转换成WORD型。

网友E:
低价PLC、功能齐全
集合文本功能、结构紧凑
本机DC输入16点
本机DC输出8点
本机继电器输出8点
3个中断输入口、5个高速脉冲输出口
4个模拟量输入点
2个模拟量输出点
两个串口通信 232、485
有需要的请联系:1386060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