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隅一定要用补偿导线吗

楼主(2007-10-12):
热电隅K型的,一定要用补偿导线吗?用一般导线会怎样?

网友A:
不用有误差,自己看着办。

网友B:
1、不可能没“有误差”,就是补偿了也有误差;
2、关键是你的测量对误差等级的要求是否允许,精度要求允许就可以,负责就不允许!

网友C:
一定要用,否则误差大了

网友D:
主要看热电偶冷端温度,其实补偿导线也是100度内的热电偶.

网友B:
1、如果热电偶冷端温度为环境温度;
2、在分度表上查出环境温度到冰点0度的温差电势;
3、并与热电偶的测温输出温差电势相加;
4、和温差电势在分度表上对应的温度就是被测点的实际温度;
5、这是一种不用补偿线的补偿方式;

网友D:
一般较低的温度测量,例如300度以下常用热电阻,这也有成本方面的原因.比较高的温度测量则用热电偶,但热电偶因成本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做的太长,实际的热电偶冷端温度一般高于为环境温度,通常为40~80度,所以一`般实际的温度测量都用补偿导线.

网友:
K型热电偶应该用补偿导线.

网友E:
原则上是一定要用的,如果要求不高或救急时也可以不用。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热偶的冷端温度同二次仪表处在同一个环境温度中,(也就是说热偶的冷端温度和仪表环境温度相同)你可以不用补偿线,否则必须用

网友G:
你最好加上,除非你把显示表装在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