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请教CPM2AH中扩展指令的下载问题

楼主(2007-10-13):
我在程序中使用了扩展指令ZCPL,在下载时发现,无法下载扩展指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提示我检查PLC的DIP开关,而且我在运行的时候,发现ZCPL指令没有执行,标志位没有任何反应,请教该怎么做才能使ZCPL指令顺利执行.

网友A:
zCPL的指令是要分配指令号,你可能没有分配啊
.

网友A:
zCPL的指令是要分配指令号,你可能没有分配啊
OMRON代理.实惠价格.

楼主:
我已经在扩展指令中设置了这个指令了,在设置中选择用户设定,还是下载不成功.

网友B:
先再设置里设定好扩展指令-用户指定,把设置传到PLC里,重新上电传程序,把扩展指令的勾勾上.就可以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