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的15KW高温电机?

楼主(2007-10-13):
我是一名钢厂的电工,有时非常热的钢水倒下来会浇到电机上!当我去测量电机时,三相都是没有阻值或直接就不通。
当换下来,等电机冷却了以后,再去测量,都是好的!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在高温情况下测量电机是坏的,等电机冷却后再去测量又是好的,这种情况对吗?有资料依据吗?请提供~!谢谢
如果不对,请问,电机在高温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测量更精确?

网友A:
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B:
钢水这么高的温度浇上,电机烧不了?
楼主的问题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C:
你的电机里有温度保险开关???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楼主:
没有温度保险开关!第二天在去测量,就好了!

网友A:
测量三相阻值与温度开关没有关系的.
温度开关只能作为切断控制电源用的, 而不是一次电源.

网友E:
三相都是没有阻值或直接就不通。
当换下来,等电机冷却了以后,再去测量,都是好的!
=======================

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