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线问题

楼主(2007-10-13):
我公司以前所谓的电气工程师把一个铁架埋在地下,然后只接了一根线引上来,这就是所谓的接地线,更有甚者把根钢筋打下去就行了,目前公司有台阿尔卡特的设备精密度较高,厂家要求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欧姆,如今那些光吃饭的家伙是一个个跑光了,可问题是我没法向厂家打报告证明我的接地线达标了,无从测起啊,哪位兄台给点意见吧?

网友A:
那没办法.从新再搞.设备要求精密度高,接地必须可靠,不然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打钢筋那时农电工的土办法.用在这种场合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B:
我们这也搞笑话,所谓的电气工程师在挖地基时放三根角铁然后引上线,土建施工时直接将混凝土倒上,完了一测接地电阻很大,只好重新打桩再作.

网友C:
阿尔卡特的什么设备,  我公司有阿尔卡特的空压机,不过没有那么的精确呀!
   不过回去的学习了!  谢谢 !!!!!!

网友D:
一个铁架就不能做地线了吗?要看土质,粘土的金属物多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一根镀锌铁棒都可以达到2欧姆以下的电阻,假如土质是沙子的话,这样当然不行了。

网友E:
接地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