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Intouch7.11升级9.5的问题

楼主(2007-10-13):
我想问一下Intouch7.11升级9.5(只升级软件)。应用工程可以直接下装吗?可以通用吗?哪位知道的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INTOUCH 7.11到 INTOUCH 9.5,变化不大,基本上直接转换就好。

网友B(2008-04-16):
在转换前还是应该做好备份,因为转换了以后想再转回低版本可就不行了

网友C(2008-11-22):
看你在哪种OS上用。
Intouch 10用SQL SERVER WWALMDB作为Database,与7.11有区别。通信配置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