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家谈谈用MNS柜的体会

楼主(2007-10-13):
昨天MNS柜的一个抽屉整个烧毁,检查发现抽屉输出与柜体接叉件接触不好,打火造成.抽屉容量比较大,空开是ABB S400A的,因没过流未跳.我们认为接叉件接触面小,推入柜内不易观查,易造成事故,大家有遇到过的,请说说看法.

网友A:
做工程等不推荐各位朋友用抽屉,因除美观外没有其他优点.个人观点

网友B:
柜设计问题或选用较差的材料,我觉得抽屉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不过一般在大电流400A以上还是建议少用

网友C(2008-03-24):
MNS不是ABB的品牌产品吗?
质量不至于向各位说的那样吧?
如果情况属实,以后真要注意点了。。。。。

楼主:
MNS不是ABB的品牌产品!!!也许这是个例,但柜后接叉件面积的确小了点.

网友D:
二楼的说法,我不同意.
一个盘坏了拿个一样接线的盘换上,电流再整一下就可以用了!方便,
就于200A的一般设计院是不会设计成抽屉的!

楼主:
楼上 我是说接插件烧坏了,柜内母排直接下来的,不把低压总断路器拉掉没法搞.我这里设计院连成160KW电机都用抽屉的!!

网友E(2008-12-08):
前几天MNS柜的一个抽屉整个烧毁.ABB低压生产.400A.请高手指点.哪里有货?能否先传个尺寸图纸对一下尺寸
.联系:AID0302@163.COM

网友F:
电流大的情况还是不用抽屉的好

网友G:
电流大的情况还是不用抽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