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编程方案

楼主(2007-10-13):
有一个输出点要模仿一个输入点的状态,可以这样做:
ld x0
out y0
但是我要模仿的过程执行在发生时的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怎么做呢?输入点的状态是不确定的.

网友A:
用延时吧。

网友B:
加个延时吧,这样就好分析了

楼主:
仅为说明问题我用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例子说明一下.
在远处打雷,雷声不断.在我这边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听得到的雷声,而且雷声跟原来的一样.
说回来. 输入点接受了若干接通断开的信号.要延迟一段时间输出点才反映出来.重点这段时间内接受的信号是任意状态的.可能没有变化可能发过几次脉冲了.

网友C:
好像需要一个库把输入的信号保存
过一段时间再取出来输出
不知道用移位指令好不好做
我没做过

网友D:
只能用队列指令,在X0上升沿是时将X0(ON)进入队列,在X0下降沿是时将X0(OFF)进入队列,间隔任意时间后将队列读出即可,Haiwell PLC带队列控制指令(ATBL添加到队列,FIFO先进先出,LIFO后进先出),可以参考,编程软件带仿真器,可以到海为网站下载(www.haiwell.com)

网友E:
加延时就好拉..或者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