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PLC与人机通讯?

楼主(2007-10-13):
三菱的Q系列PLC与F930GOT通讯,需要设置某些参数吗?
还是直接选择通讯口即可.
Q02H有RS232通讯口.

网友A:
这要看屏的手册了

网友B:
可以,F930和Q02H的编程口连接,
连接线就用QC30R2.

楼主:
说错了,是F940GOT.

网友B:
F940还是和Q02H的编程口连接,
连接线QC30R2.

楼主:
TO 楼上的兄弟:
F940的RS232C与Q02H的RS232口通讯用连接线QC30R2,是这样吗?

楼主:
另外F940与Q03在通讯方面需要设置某些参数吗?虚心请教

网友C:
下面引用由bao_HiHi在 2007-10-15 13:40:00 发表的内容:
  F940还是和Q02H的编程口连接,
连接线QC30R2.
--------------------------------------------------------------------------------------------
不需要舍参数 只要在系统里选到QCPU 232通讯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说句实话,真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