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闭环控制功能

楼主(2007-10-13):
各位大虾: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什么叫做闭环控制功能?

网友A:
就是带负反馈的控制,相对于开环控制而言。开环只照着控制目标输出而不管结果如何,闭环则要根据控制目标和结果的差异,随时调整输出。

网友B:
同意,可实现无差调节

网友A:
“可实现无差调节”———但未必一定是无差。

网友C:
闭环实际上动态调节设定转速和实际转速的差值,其平均差值反映了系统的转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