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各位大虾请帮忙

楼主(2007-10-13):
我用一个温控仪控制变频器(0-10V).但是变频器一启动温控仪的现场显示值就上下波动很厉害.温控仪的型号是XMTD-8000联泰的.请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干扰
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与设备的控制器隔离开

网友B:
温控仪抗干扰能力差,建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