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0KVA的满负荷功率是多少?

楼主(2007-10-13):
我厂的变压器为400KVA的现在想增加设备.想问一下变压器的满负荷功率为多少KW?

网友A:
400KW
功率因数补偿到1

网友B:
350kw左右。和功率因素有关。

网友C:
功率因数可以补偿到1吗

网友D:
配个补偿电容自动控制器就是了,要是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低,比如0.75的功率因数,加上125kvar的补偿电容后,满负荷功率超过400kW都有可能。

网友A:
 688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0-14 23:30:00
    配个补偿电容自动控制器就是了,要是设备本身的功率因数低,比如0.75的功率因数,加上125kvar的补偿电容后,满负荷功率超过400kW都有可能。

=============================
补偿到0.99不成问题

不过过补偿也不会超过400KW,除非超负荷运行

网友E:
经济运行应在260-280KW

网友F:
楼上合理!

网友G:
不能以有功KW来定,应以总电流不大于580A为保险值,如S11以上侧不能超载.

网友D:
kVA 这个单位和 kW 不一样.

网友:
KVA是视在功率,KW是有功功率,不是直接换算的,要引入一个功率因数。

网友H:
应把功率因数考虑进去

网友I:
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通过详细分析和严密计算,选择技术参数好的变压器和经济运行方式运行,当前制造厂出厂的变压器,经济负载率一般都是60%左右.

自耦变压器和同容量的两线圈变压器相比,有功和无功损耗要减小很多。因此在安全条件允许下,对于变比小于2的变压器,尽量采用自耦变压器。

随着功率因数的提高,变压器的有功和无功消耗都要下降。因此,应尽量提高功率因数,降低变压器的无功功率。

变压器绕组的电阻随着温度增高而增大。变压器在同一负载下,温度越低,损耗也越低。因此,应做好变压器散热。

网友J:
60--75%运行都是可行的,最经济的。建议在这个阶段运行。

网友K:
好象经济运行在85%比较合理吧

网友L:
320KW-360KW

网友M:
是容量与功率的关系,  400KVA是电源的额定容量,不能按最大功率 计.所以最大功率的取值应为,理想的电源功率因数也只有0.8左右,所以P=S*0.8=320KW  而电源的经济运行是在85%左右,所以P实=P*0.85=272KW

网友M:
所以你要核对清楚你所有设备的总功率后 ,再考虑增加设备后电 源是否能承受 ,必要时必须增加变压器.

网友N:
说法好象很多啊,我觉得还是应从电流上去看,还有功率因数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