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洋PLC无法连接电脑,但可以连接手持编程器

楼主(2007-10-13):
SN32与电脑连接显示:“通讯错误,正在从PLC读取程序
查看该通讯连接的详细错误列表吗?
是 否
点击是,显示几行---连接请求中存在无效项目
连接请求中存在无效项目
连接请求中存在无效项目
连接请求中存在无效项目
怎么办?用手持编程器可以连接读写程序,不过还是无法与触摸屏连接
程序全部清空重新输入没用,寄存器全部清空没有用......

网友A:
这到没遇到过
遇到过在XP下不能连接
在2000下可以连接的时候

楼主:
原来可以与触摸屏通讯,就是不能够与电脑通讯
电缆没有问题,与另外的SN还通讯正常

网友B(2009-02-14):
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
光洋编程软件链接SN就容易出问题,SN编译包没有正确启动的缘故,具体原因光洋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网友B(2009-11-26):
问题已经解决,软件与其他软件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