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保护接零这样说行不行

楼主(2007-10-13):
保护接零重复接地是不是有助于三相负载的平行。

网友A:
“保护接零重复接地是不是有助于三相负载的平行。”
1、保护接零是防止设备漏电电击事故的安全措施;
2、重复接地是防止系统零线断线等危害的措施;
3、零线是保证三相交流电相电压平衡的关键,一旦零线断线,出现相电压有高、有低,危害电气设备安全;

网友B:
我们都是共零共地,但都做了重复接地.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