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你会吗?

楼主(2007-10-13):
用4个按钮4个指示灯2个中间继电器2个行程开关做一个自动往返的电路,有谁可以画个图出来看看?按一下前进按钮电机正转直到碰到行程开关后自动开始反转直到碰到行程开关后停止。

网友A:
呵呵!用第2个当作启动返回后碰到第一个停止。这样不就行了?

楼主:
能画个图出来吗?

网友B:
干嘛用那么多按钮呢,?!

网友C:
不就是一个自动正反转电路吗?要这么多按钮吗?

网友D:
那是    就是个正反转电路
要的话M我    QQ252674633

网友E:
小儿科啦。

网友F:
这题简单,学过初级电工都会做.是初级电工中的典型电路之一.自动返还.

网友G:
利用行程开关控制正反转啊,不就一个按扭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H:
自动返还

楼主:
4个按钮是前进启、停和后退起停。可以单独控制,也可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