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发热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7-10-13):
各位大侠:我朋友有一台单相异步电机,去年买的,只用了几次,现在使用电机发热,电压现在正常,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钳型表检测工作时的电流,

如果在额定电流以下,则为轴承等机械摩擦发热

如果在额定电流以上,就是过载了,检查负载是不是异常,或者电动机选小了

网友B:
原因多,如过载,电容容量降低,绝缘等

楼主:
谢谢大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网友C:
  电容容量降低,过负载(过电流)工作(机械卡阻、轴承缺油)、绕组绝缘能力降低,

网友D:
先看看负荷怎样?测一下电流看看。机械、绕组对地情况怎样?

网友E:
有否虚接特别是电机上的接线端子

网友F:
测电流大小,看负荷情况

网友G(2008-11-21):
查一下电机的防护等级,是否超过的额定温度。

网友H:
学习了,不错,高人真是多啊,呵呵。

网友I:
电机在工作时,有个允许温升,你可以在电机工作后用手试试,不烫手就算正常。

网友J:
高手如云啊,学习啦!!!

网友K:
如负载不重的话,哪就更换一对好的电机轴承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钳型表检测工作时的电流,

如果在额定电流以下,则为轴承等机械摩擦发热

如果在额定电流以上,就是过载了,检查负载是不是异常,或者电动机选小了

网友M:
电机发热的原因很多,你可以把电机和负载分开先判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还是设备问题,如果是电机空载电流大就查电机轴承 电容 通风是否良好,若这些方面都没问题那就可能是电机质量问题了。

网友N:
你先测量一下电流,这样将机械电气分开,如果电流正常,检查电机的机械安装,如果电流过大,检查以下负载

网友N: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机质量问题,呵呵,你可要注意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