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模块的测试

楼主(2007-10-13):
变频器的驱动模块是怎么测试的,请大哥们多指教!!

楼主:
在模块中IBGT模块与GTR模块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怎么判好坏的,哪位知道请指教!!!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期待中,

网友B:
IGBT模块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检测其是否能动作,用指针(黑—红)去触发模块的G—E,可使模块C—E导通,当G—E短接时则C—E关闭!!测耐压值可用晶体管参数测试仪,并且要短接触发端G-E才能测C-E的耐压值!

楼主:
天高云淡,你好!首先谢谢你的指教,另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论坛上看到,老是说在换模块的时候,说有这个剩余的电压导致模块在半导通下损坏,那我要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天高云淡,你好,我的QQ是4116177721邮箱是yi.zhonghai@163.com,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B:
将GE短接就不会在半导通下损坏模块了

网友C:
天高云淡^-^说的对,照做不误

网友D: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IGBT模块,包括智能型IGBT模块都要短接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