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与GTR模块的区别

楼主(2007-10-13):
在模块中IBGT模块与GTR模块有什么区别,他们是怎么判好坏的,哪位知道请指教!!!

网友A:
前面讲过!

网友B:
电力晶闸管主要是他们的用途不同啊

网友C:
可以这样通俗理解:IGBT是场效应管,电压驱动。GTR是达林顿功率管,电流驱动。

网友D:
1、IGBT
(1)结构:IGBT是绝缘珊双基极场效应管;
(2)IGBT是场效应管,电压驱动;
(3)输入阻抗高,驱动功率小;
(4)导通管压降大,损耗大;
(5)工作频率高,开关特性好;
2、GTR
(1)结构GTR是达林顿功率管;
(2)GTR是达林顿功率管,电流驱动;
(3)输入阻抗低,驱动功率大;
(4)导通管压降小,损耗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E(2007-11-29):
现在常用的一般是IGBT模块,不过中国人还得多多努力呀,现在国产的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模块呢!全是外国进口的.我就是做模块的代理的,哪天能给中国的IGBT模块公司打工就好了,我是做销售的,大家做技术的同仁多多努力呀/我永远支持你们^^^

网友F(2009-02-15):
菜菜刚刚开始学习电器知识,很需要,谢谢!

网友G:
简单的说,IGBT必须有驱动电压,而GTR可以在没有驱动电压的情况下给主回路电

网友H(2009-10-22):
对:咖啡人生11 关于
现在常用的一般是IGBT模块,不过中国人还得多多努力呀,现在国产的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模块呢!全是外国进口的.我就是做模块的代理的,哪天能给中国的IGBT模块公司打工就好了,我是做销售的,大家做技术的同仁多多努力呀/我永远支持你们^^^
内容的回复:
我们公司做高、低压变频器整机生产、调试、出售。。。模块自己做的,今年业绩还不错。。模块都是自己生产、调试的。。不过 IGBT 需要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