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功能

楼主(2007-10-13):
mov k0,d0  mov k0,k2y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Mov k0 d0
将常数0送入D0中。
Mov K0 K2y0
将常数0送入Y0作为起始地址的8位数据中去,也就是将Y0,y1,y2,y3,y4,y5,y6,y7都赋予0
K2Y0   Y0作为起始地址,K2代表2×4位等于8位,如果是K3,那么就是12位啦。

网友B:
MOV传送指令

网友C:
说得对!
基本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