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打不开画面

楼主(2007-10-13):
wincc打不开画面,运行到了75%时就没有反应了,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如果是Wincc6: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要使用中文字符
Wincc5:安装Wincc Hotfix补丁

网友B:
你是否用的是WIN XP的系统啊 这个系统在运行变量记录(历史曲线 表格)等其他一些高级功能时就会那样,我遇到过.光运行图形 是没问题的.建议用2000 SP4的系统

楼主:
我的是wincc5.1的。我安装了Wincc Hotfix补丁,还是不行。我把SQL删了,重装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项目切换器不能在服务器计算机上启动。

网友C(2008-01-03):
可以试着装WIN2000再看

网友D(2008-04-21):
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使用了中文字符

请不要用中文。

老问题了。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