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 Sever端和Client端通讯的恼人问题

楼主(2007-10-13):
在Sever端Launch SE Client,一切正常;

在Client端却只能看到画面,不能联系到变量。

不知道是为什么,找不到原因,很是头疼,请能者帮忙看看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说明你的HMIserver建立的没有问题,但是DataServer可能有些问题,查查DataServer

网友B:
首先还是查查网络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A:
ffz,

如果网络不正常,是看不到画面的,除非是Catch中的画面。

网友C:
建议先建域,然后把服务器的画面考到客户端,减少通讯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