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动机问题!!

楼主(2007-10-13):
请问各位大侠:我公司一台5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出现转子烧毁事故(一相烧断),检查变阻器正常,有个短接接触器坏(不吸合),请问短接接触器和转子烧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吗??当时短接接触器不动作,电阻丝还串接在转子里,也就是启动电流变小了,启动力矩小了!会造成定子发热,怎么会烧转子呢????本人百思不得其解,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本人邮箱:cxliangqq@126.com

网友A:
转子绕组很粗,请分析?

网友B:
找一下故障现象应该是匝间短路造成的,在一般情况下转子回路是不超过额定电流的。电机出厂时的缺陷、或者电机的机械故障造成的。

网友C:
转子三相不平衡?

网友C:
定子热了,转子也冷不着啊

网友D:
短接接触器不动作,电阻丝还串接在转子里,也就是启动电流变小了,启动力矩小了!因此转差比较大,转子中感应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所以烧转子绕组.

网友E:
请问楼上,您所说的转差是指什么?请教!

网友C:
转差最大的时候莫过于转子开路,难道这时候转子电流最大?
  楼主负载类型是什么样的?

网友C:
串电阻恰恰是给转子限流

网友D:
  转差最大的时候莫过于转子开路,难道这时候转子电流最大?
 转子开路了,转子中还能有感应电流吗?转子中没有感应电流,电机还转的起来吗?

网友D:
串电阻恰恰是给转子限流,同样转子串电阻也可以调速,属于变转差率调速.转差率越小,定转子的相对速度就越大,感应出的转子电流就越大,所以加电阻限流.但电流还是会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D:
说错了,应是转差率越大,定转子的相对速度就越大,感应出的转子电流就越大,所以加电阻限流.但电流还是会大于额定电流.

网友F:
55KW的绕线电机转子串的一般是对称电阻,转子中有4级可短接电阻和1级常串电阻。接触器短接时转子三相电流接近平衡,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一个方法。当绕线式电机转子绕组有开路时转子是不会烧掉的,在转子至电阻器这段接触不良、缺相或接地时,时间长了就危险了。

网友G:
看电工手册有详细经济接法

网友C:
chenli:
  感应出来的,是电势。当转差一定时,感应电势是一定的,此时,转子电流随着串电阻大小而不同,不串电阻时电流最大。

网友H:
绕线电机发热,首先是烧转子.定子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F:
转子绕线保护很少,都在保护定子绕线

网友D:
想起时正是忘记:
    感应出来的,是电势。这没错.
    当转差一定时,感应电势是一定的,这也没错.
    转子电流随着串电阻大小而不同,不串电阻时电流最大。也没错.
    那我想请教:转子串电阻是如何实现调速的?

网友D:
    问题的核心是转差率是随着转子转速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低速下转子串电阻时的转子电流仍然会大于高速下转子不串电阻时的转子电流.

网友C:
“转差一定时,感应电势是一定的”,这是我们都认可的结论。好,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结论“转子的输出转矩与转子电流成正比”。
当转差率为0.1时,假设感应电势为500V,不考虑电路中电容的影响,假定转子电抗X,转子电阻+串联电阻=R,则转子电流约为500/[(X*X+R*R)^0.5]。
若负载转矩、转差率不变,此时改变串联电阻,很显然,电阻若增大,转子电流将减小;分析动态过程:于是转子转矩减小,于是转速降低,于是转差率增加,感应电势增加,转子电流增加,转矩再增加,重新达到转矩平衡。--这是指恒转矩情况下的调速,转矩(电流)若不变,功率将减小。
我最近接触的绕线转子电动机多用在风机水泵场合,它们是平方转矩负载类型,同上分析,这种负载若电阻增大,转子转矩减小,于是转速减小,转速减小的同时,负载转矩也小,达到平衡时,转子电流也定然小。--这是平方转矩情况下的调速。
如果恒功率时的调速,电阻增大,转子转矩减小,转速减小,若要维持功率不变,转矩必须增大,也就是电流必须增大。--这是恒功率情况下的调速。
我提到串电阻时电流减小,是因为我最近接触研究的都是风机水泵类平方转矩的应用场合,在讨论中没提到应用前提,是我的粗心失误。
所在我在一开始的讨论中问及楼主的负载类型,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的讨论,都以确定的负载类型为前提,才不会有分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负载是固定吊机!!

网友I:
不烧才怪

网友I:
对
不可能用一生

网友F:
吊机提升用绕线电机负载为位能负载,平移机构为摩擦阻性负载,风机水泵场合是平方转矩负载类型,机械特性和转矩特性不一样.

网友F:
转子回路串接电阻后,使转子回路每相阻抗增大,所以起动电流会减小。另外起动时转子回路串入电阻还有两个影响,一是起动时转子回路的功率因数cosφ2增大,二是因转子回路阻抗变大使得起动时的E1>1/2U1,比不串电阻直接起动时E1=1/2U1要大(可由等效电路得出此结论),也就是说起动瞬间的主磁通Φm比不串电阻直接起动时要大。只要串入的电阻值适当,这两个影响起主要作用时,起动转矩Tst=CTΦmI'2cosφ2就会增大。但是当转子串电阻过大时,I'2减小起主要作用,起动转矩反而会减小,这一点从转子串电阻人为机械特性上可以看出来。
串的电阻值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