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和flash卡区别

楼主(2007-10-14):
大家谈谈mmc卡和flash卡区别.

网友A:
一个小,一个大,以前的300也用flash卡,现在都是mmc卡了.

网友B:
好象两个卡一样的吧,不过格式不一样,你如果把你的mmc卡在计算机上格式化了就再不能用到300的cpu上了

网友C:
楼上的,你试过?
我到想试试呢,呵呵,不能用了,就惨了啊

网友D:
千万不要一般格式化

网友E:
你不防试一下,就几百元怕什么,再告诉大家可不可以一般格式化。

网友F(2008-03-23):
通过读卡器看看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G:
好象两个卡一样的吧,不过格式不一样,你如果把你的mmc卡在计算机上格式化了就再不能用到300的cpu上了

说得对,就是这样的,不信你试试,我可试过啊

网友H:
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