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组态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14):
在s7-400中,如果想将一个I/O分布式远程从站甩掉不用,那么除在硬件设置中将其硬件删除之后,还需要作别的设置吗.程序中原有的点用不用一一删除呢,会不会影响CPU的扫描时间呢.

网友A:
程序中的点不删除是可以的,只要你在OB1中调用就会占用扫描时间

网友B:
没用的点删掉,要做到善始善终。至于扫描时间没多大影响。

网友C:
最好把程序中相应的点也删掉

网友D:
不删除在访问I/O会出错如程序里没有OB122PLC会停止运行。

网友E:
 西门子PLC采购和销售群号码 9719730。经验的交流,产品的推荐,会使我们拥有更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