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编程问题

楼主(2007-10-14):
我在编程调试中遇到这样问题,请教:在子菜单中条件不满足时切换到主菜单,可当运行子菜单有输出时,这时仍有输出(已切换到主菜单),请问碰到此问题,在编此程序应怎样处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显示屏还是PLC的????什么子菜单主菜单的这个说的是屏还是文本???

楼主:
噢, 谢谢笔笔名,是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软件中问题.此编程不是有主程序,子程序.其主程序可调用子程序.

网友A:
在子程序和主程序之间来回调用需要用复位来解决!!也就是说在你切换之前将需要的置位,不需要的复位。

楼主:
谢谢笔笔名,怎样编程在切换之前复位、置位,能否举一简单例子说明一下,再次感谢笔笔名!

网友A:
这玩意一句话还真难说通哦!!

网友B:
有必要那样复杂么??
跳转

网友A:
跳转能断开吗??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网友C:
是这样的 可能是你在子程序里有输出,当条件不满足而退出子程序时 子程序原来有输出的 退出后还是有输出 因为程序不能进入子程序了 所以保持原来的状态 输出的就保持输出 不输出的就不输出 所以当条件不满足而退出子程序时 应该把子程序里用过的寄存器什么的全部清零

网友D:
子程序跳出来时没有复位
所以有些被置位的信号还有输出

网友E:
好问题,没做过的可以借鉴!

网友F:
跳出子程序了,却没有切断进入子程序的通道,条件满足了当然会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