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要不要接保险丝啊?如果要是接多大的?

楼主(2007-10-14):
PLC外部要不要接保险丝啊?如果要是接多大的?谢谢

网友A:
要的啊,看功率计算出来

楼主:
没有加会不会怎么样啊?

网友B:
我用的是2A的.

网友C:
我个为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啊,PLC内部的继电器或晶闸管本身就有过电流保护的。

网友D:
现在还用保险丝呀?太老土了吧。

楼主:
那你是用什么啊?

网友E:
不用,PLC内部已经有保险丝,多装没必要.

网友F:
PLC内部大部分都没用阻容吸收,过压保护和熔断器
只有极个别有

网友G:
输入信号要

网友H:
没做隔离的话肯定要装,继电器输出点一旦短路就会烧坏点.

网友I:
还是要得好,如果烧坏了一个PLC,几千块。如果烧坏了一个保险丝,直不了多少钱,想一想还是要得,比较划算。

网友J:
基本不用

网友K:
一般情况下,PLC对输入有保护,对输出无短路保护

所以:一般情况下
输入不用保险丝
输出要用保险丝

二般情况下除外

网友L:
输出要用保险

网友M(2011-12-08):
输出要用,才保险

网友N(2012-01-25):
引用 网友H:
没做隔离的话肯定要装,继电器输出点一旦短路就会烧坏点.

网友O:
plc的外部【输出】是接保险的,防止负载,超载,短路保护,对于感性负载,还接阻容吸

収,防止过压损;关于保险用多大,安负载电流算,

网友P:
输出要,输入按实际考虑,我是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