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2.2编程内存问题

楼主(2007-10-14):
我厂主机CPU65150其内存2M,采用Unity Pro XL2.2编程软件,随着设备增加相应地在程序也增大,但最近出现内存不足,内部中间变量有时误动作现象,同时也不能修改程序了,当修改程序后用Build出错内存不足.
问题:
1、若内存出现不足是否会出现内部中间变量误动现象。
2、能否将程序优化。
3、编制程序时哪些编制程序方法对内存有较大影响(目前程序我们用的DFB块较多,编程是否有一种能调用公共DFB块方法)。
目前我们正在购买增加扩充内存卡以消除内存不足,但以上三点不明白。

网友A:
65150属于施乃德高端产品,理论上不存在内存不足。我们的项目有6000多个点 也不存在你说的问题。我想你你在配置硬件设备时配置的点数不够,你可以在CPU设置那把相应的0 1 3 4 的寄存器范围改大些,应该可以。
回答你的几个问题:1 理论上不存在
  2  完全可以优化
 3  肯定会有些影响 UNITY 有自定义功能块 ,可以在FB中把你需要的共用调用的程序做成一个块 然后在程序段中只需调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