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的尾料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14):
(无正文)

网友A:
用卷料呀

网友B:
是送料机构形成的,还是工件太大

网友C:
送料机构要按机床和工况重新设计.

网友D(2007-11-24):
你们好,我公司就有专处理尾料的送料机
产品简介:本司长期供应尾料机,可配置日本走刀机、台湾走刀机各种机型。
产品说明:
特点:
1、以电、气运动为一体,采用德国无杆气缸作驱动。
2、本机适用自动、CNC车床(走刀机)。
3、配自动车床换每支料只需3秒。
4、配CNC车床无换料时间主轴不受限。
5、能保证任何加工精度。
6、残料从前方顶出。
7、结构简单、运行灵活、寿命长。
8、棒材直径长短可任意调整。
棒材直径:4-12MM          机械总长:1700MM
最大棒材长度:400MM     棒材容量:200支
机械重量:80KG              空压供应:6KG/CM2
电力供应:AC220V50-60HZ

有需要请电0769-84663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