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送料的尾料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14):
(无正文)

网友A:
是片材肯定没法解决啊,不妨改成卷材送料方式

网友B:
只有合理规划下料长度了。

网友B:
可根据一个批次的产品所需的单一下料长度,规划“实心圆钢直料”的总体长度;如果“实心圆钢直料”的总长固定,对于单一批次下料就没有办法了,除非进行多批次或多品种混合下料规划,以使余料最短,起到节省材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