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指南

楼主(2007-10-14):
防爆电气设备大量应用于爆炸危险环境,笔者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许多问题,而相当一部分消防监督人员在如何判定防爆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能是否满足爆炸危险环境要求这个问题上又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得当的方法。因此,笔者试图给出一个对防爆电气设备的安全使用进行监督检查的方法。
一、对防爆电气设备的选择是否满足爆炸危险环境安全要求作出判断
1、明确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环境的区域等级,其判定的方法是:
(1)正常情况下,环境中爆炸性混合物是否连续或短时间频繁产生或长时间存在,若气体环境即为0级区域,粉尘环境即为10级区域。
(2)正常情况下环境中爆炸性混合物是否有可能出现。若可能出现,气体环境即为1级区域,粉尘环境即为11级区域
(3)正常情况下环境中爆炸性气体(包括蒸气、薄雾)混合物不能出现,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该环境即为2级区域。
上述不同等级的区域外一定范围依据规定可降低一级考虑。
2、对于爆炸性气体环境,根据电气设备类别及环境的区域等级,查阅有关电气防爆结构选型表判定该设备的防爆类型选择是否得当,例如在1区固定安装的照明灯具,查阅灯具防爆结构造型表后,得知仅可选用隔爆性(d)。
粉尘爆炸性环境电气设备,除可燃性非导电性粉尘和可燃纤维的11区环境采用防尘结构(标志DP)的粉尘防爆电气设备外,其他10区及11区环境均采用尘密结构(标志DT)的粉尘防爆电气设备。
3、明确环境中可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物质名称,并查出这些物质的级、组别,从而判定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组别。
对于可能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环境,由于其爆炸极限、燃点、传爆间隙等各不相同,判定其选型时应先分析各种物质的引燃温度、传爆间隙等,再把各自的引燃温度、传爆间隙,由大到小排列,然后根据最低的引燃温度、传爆间隙来判定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组别是否选择正确。
例如:存放乙醇和乙醚的仓库,乙醇和乙醚的级、组别可查得:乙醇:ⅡA级T2组;乙醚:ⅡB级T4组。
所以当采用隔爆型电气设备时,应是dⅡBT4或防爆性能比其更好的防爆电气。
对于爆炸性粉尘环境,则只需查出其引燃温度组别,再根据所采用的粉尘防爆电气设备(DP或DT)的温升,来判断其是否满足要求。
二、爆炸性环境的电气线路
爆炸性环境的电气线路不能采用明敷绝缘导线的办法,其配线方式应满足下表的要求:
配线方式 爆炸危险区域
0区 1区 2区 11区 12区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 O O O O O
低压镀锌钢管 × O O × O
电缆工程 低压电缆 × O O × O
高压电缆 × △ O × △

注:O表示运用;△表示尽量避免使用;×表示不适用。
无论是导线还是电缆,其额定电压不应低于线路的工作电压,且不应低于500V级。
三、接地
爆炸性环境中的电气设备外壳、固定架、电线管、电缆的金属护套等非带电裸露金属部件均应接地。
四、注意事项
1、敷设线路时,应尽量沿危险性小的区域敷设。
2、对于防爆灯具,当灯泡坏损时:
(1)必须在断电的条件下更换灯泡。
(2)新更换的灯泡功率绝对不允许大于铭牌上标定的设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