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有关于三菱FX2NPLC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7-10-14):
大家好,我现有一条生产线,有10个传动电动机,要求它们在线速度方面同步,我想用2个FX2N-4AD和3个FX2N-4DA来配置,主机用的是FX2N-64MR ,不知这样行不行,FX2NPLC能不能同时配置这么多的模拟量模块呢?请大家反指点!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
可以问问三菱热线

网友B:
你查查一共用了多大的功率
不要超过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同步的用 PLC 通讯控制的话
其实精度不会高
响应时间差
个人意见!

网友D:
5个模块需要DC5V 150MA,DC24V外部供电,FX2N主机的DC5V的容量为290MA,完全可以.

楼主(2008-09-12):
谢谢四楼的孜,让我放心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