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嵌入式系统?

楼主(2007-10-14):
我是一个新手,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我们公司的是意大利(SIG)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设备.

网友A:
 嵌入式系统(ES)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语音图象数据传输技术,甚至传感器等先进技术和具体应用对象相结合后的更新换代产品。因此往往是技术密集、投资强度大、高度分散、不断创新的知识密集型系统。反映当代最新技术的先进水平。

嵌入式系统不仅和一般的PC 机上的应用系统不同,就是针对不同的具体应用而设计的嵌入式系统之间差别也很大。嵌入式系统一般功能单一、简单,且在兼容性方面要求不高,但是在大小,成本方面限制较多。 嵌入式计算机基本上不能算是嵌入式系统。它仍然是计算机一类,不过是工作条件有所不同而已,因为它还保留了计算机的基本。
嵌入式系统是指操作系统和功能软件集成于计算机硬件系统之中。简单的说就是系统的应用软件与系统的硬件一体化,类似与BIOS的工作方式。具有软件代码小,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快等特点。特别适合于要求实时的和多任务的体系。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嵌入的专用的计算机系统。
请看:
嵌入式系统的定义与发展历史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2532

楼主:
谢谢了,我看了.现在对嵌入式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

网友C:
谢谢,我朋友做嵌入式系统方面的。

深圳盛斯达尔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2008-03-31):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嵌入式运动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