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亮度和对比度

楼主(2007-10-14):
请问威伦通MT系列的触摸屏如何调整亮度和对比度?以前5.7寸的,在程序下载完之后,屏上有两个按钮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好像有几款没有这种调整按钮(可能我记错了,反正10.4寸的是不能调)。现在用户那边现场要调,该怎么调?

网友A:
咨询一下代理吧

网友B:
以前MT506XV45是可以调的

楼主:
那就是现在的506T不可以调了?

网友C:
  你们知不知道MT509MV4EV的触摸屏如何调整亮度和对比度?

网友B:
509M的可以调整屏背面的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