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差压变送器的跳变问题

楼主(2007-10-14):
我用的是安徽华泰的差压变送器,介质是弱酸性的液体,和气动阀构成自动控制,最近总是控制不住,主要是因为压力参数总是跳变.拆下法兰,压片周围的钢圈全腐蚀透了.请问,这样还能使用,还能维修吗?

网友A:
关键是膜盒有没有问题,你可以拆下来试试,如果正常就可以用,如果拆下来还是乱跳,你就得返厂了

网友B:
膜盒如果没有问题调整阻尼系数

网友C:
还是质量有问题!从名字上看应该是天长的一个小厂所为

网友D(2007-11-14):
质量问题应该免费维修,不管能不能修。

网友E:
应该是膜片与法兰之间的焊接材料达不到要求,抗不了腐蚀的原因.